stringget一直有问题,请帮忙看看

楼主(2020-01-03):
程序在下面,主要目的就是检测现有用户的登录号然后,根据不同的登录号分配一个字符名称到几个地址里,
如果检测到0,就什么都不分配,我做的程序是下面的,我做完之后,一保存编译出现以下错误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

GetData(a,"Local HMI",LW,9219,1)
select case a
  case 0
  StringSet(' '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31:参数资料类型不准确
  StringSet(' '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31:参数资料类型不准确
  StringSet(' '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31:参数资料类型不准确
  break
  case 1
  StringSet('操作人员'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操作人员'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操作人员'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break
  case 2
  StringSet('维修人员'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维修人员'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维修人员'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break
  case 3
  StringSet('系统管理员'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30:参数个数不准确
  StringSet('系统管理员'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30:参数个数不准确
  StringSet('系统管理员' , "Local HMI", LW, 94, 5)//错误30:参数个数不准确
   break
  case 4
  StringSet('用户1'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1'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1'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break
  case 5
  StringSet('用户2'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2'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2'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break
  case 6
  StringSet('用户3'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3'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3'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break
  case 7
  StringSet('用户4'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4'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4'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break
  case 8
  StringSet('用户5'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5'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5'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break
  case 9
  StringSet('用户6'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6'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6'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break
  case 10
  StringSet('用户7'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7'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7'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break
  case 11
  StringSet('用户8'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8'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8'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break
  case 12
  StringSet('用户9' , "Local HMI", LW, 1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9' , "Local HMI", LW, 5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StringSet('用户9' , "Local HMI", LW, 94, 5) //错误27:不合法的运算元件
   break
  end select

网友:
欢迎您来威纶通论坛交流疑问。
论坛有分“HMI综合版”“Macro宏指令版”“变频器综合版”等
请大家“对号发帖”,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