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1ie报警邮件发不出去

楼主(2020-01-06):
在电脑上离线模拟的时候能将邮件发送出去,但是下载到触摸屏以后,不能发送邮件,lw11444报警代码为105,lb12053为1,我的邮件配置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邮件发不出去的

楼主: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需要设置正确的dns地址,摘自说明书:
用以太网络下载工程文件 到 HMI 上,需正确 设置 操作 元件 (HMI) 的 IP 地址。可选择自动取得 IP 地址或自行输入 IP 地址。若需使用 Email 及 EasyAccess2.0 功能,需正确 设置 DNS address 。

可以将ip地址设置为自动获取

网友: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需要设置正确的dns地址,摘自说明书:
用以太网络下载工程文件 到 HMI 上,需正确 设置 操作 元件 (HMI) 的 IP 地址。可选择自动取得 IP 地址或自行输入 IP 地址。若需使用 Email 及 EasyAccess2.0 功能,需正确 设置 DNS address 。

可以将ip地址设置为自动获取

         有事耽搁,未能及时回复,非常抱歉;收到,感谢您的详细分享

网友(2020-11-26):
DNS地址怎么设置?跟默认网关保持一致还是?

网友:
DNS地址怎么设置?跟默认网关保持一致还是?

             您好,DNS设置由连接的路由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