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0-01-12):
请教大神,℃ 显示的问题,离线仿真没问题,下载到TK6071ip中显示不出来,有没有哪位大神晓得,谢谢了

网友A:
是使用文字元件做的℃ 显示吗?

网友B:
我的电脑使用宋体字库显示,换楷体不行也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文字元件做的℃ 显示吗?

对,是的,用字符显示元件做的℃ 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使用宋体字库显示,换楷体不行也显示不出来

用宋体可以显示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使用宋体字库显示,换楷体不行也显示不出来

我用的是楷体,后面试试宋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使用宋体字库显示,换楷体不行也显示不出来

我用的是楷体,离线仿真可以没问题,但是下载到触摸屏就不行了,后面试试宋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使用宋体字库显示,换楷体不行也显示不出来

宋体也是显示不出来,你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文字元件做的℃ 显示吗?

你好,请问这个应该怎么做呀,谢谢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应该怎么做呀,谢谢

            您好  既然楼上有威友使用宋体可以过,那应该还是您加载的字体问题;
            或者可以勾选【文字图片化】选项使用,如图。

楼主(2020-02-14):
引用 网友A:
您好  既然楼上有威友使用宋体可以过,那应该还是您加载的字体问题;
            或者可以 ...

谢谢,已解决,我使用的楷体字体,之前不行,过了年试了试竟然可以了

网友:
谢谢,已解决,我使用的楷体字体,之前不行,过了年试了试竟然可以了

            不客气!应该还是字体问题哦  咱们中文字体还是很复杂的。

            ps:疫情期间,祝愿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