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能不能和单片机通讯控制设备

楼主(2020-01-26):
我想选择一个七寸屏和单片机通讯控制设备
触摸屏做上位机,面板使用动作按键功能按键 数字按键。
把数据传送给单片机,单片机发送数据给电磁阀或伺服电机,
控制设备动作。有没有参考例程和编程资料?

网友:
这个屏入门资料,案例太少了。官方说明文件都是针对PLC的。而且太教条没实例。

网友:
看你单片机支持什么协议了?一般是MODBUS 比较常见。这也很好在触摸屏上做。

楼主:
单片机代码可以自己写,现在要了解的是触摸屏。

网友:
您好  MODBUS协议通讯,屏不用写脚本,直接选择此驱动,对应地址;
报文是标准的,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监看;
范例可参考D40.与51单片机通讯示例

楼主:
已经登录了,还要我登录后再下载,麻烦发我邮箱ledadv@sina.com 谢谢

网友:
好的,邮件已发,注意查收!

ps:疫情期间,祝愿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楼主(2020-03-13):
麻烦再帮我发送一个EB8000软件到我邮箱ledadv@sina.com 谢谢
这里下载太不方便了,5寸屏用哪一款,怎么购买。

网友:
好的,转邮件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