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0-01-30):
fx5u与tk6071ip连不上

网友:
注意PLC端设置MC协议 和添加 和校验。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试了不行

楼主:
好了。屏这边奇偶设odd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试了不行

            不客气。
            和三菱FX5U串口通讯  除了两端参数对应(奇偶校验 建议两端都设置无/None)以及上面提到的“注意PLC端设置MC协议 和添加 和校验”,参数方面没其他了;再排查排查硬件,包括接线,设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