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和台达VFD022EL43A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20-02-03):
    我昆仑触摸屏就做的好好的。维纶的研究了很久也没有做好,通信上了,也不显示通信错误了。能读取变频器的频率,但是不能输入频率。不能按钮控制启停。第一次做维纶触摸屏和变频器通信。还请高手指导一下。
    怎么不能上传照片?

网友:
1.参数地址等对应无误,请仔细检查通讯线;
2.通讯线确定没有问题,将相关设置等发送tech@weinview.cn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