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触摸屏输入的数字怎么样转换成PLC的十进制浮点数或二进制的浮点数

楼主(2020-02-11):
请教,怎么样在触摸屏输入的数字怎么样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或二进制的浮点数到PLC的寄存器?

网友:
宏指令中对应定义好变量,直接相等下就可以了。
举例:
short a
float b
G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b=a
SetData(b, "Local HMI", LW, 10, 1)

ps:疫情期间,祝愿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