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元件怎么设置这个地址

楼主(2020-02-11):
我用触摸屏读取高压流量自控仪的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累积流量的数值分别放到了三个寄存器内,HMI数值元件的地址要怎么选呀?

网友A:
累积流量的数值分别放到了三个寄存器内,HMI数值元件的地址要怎么选呀

            您好,屏端地址只要对应您下位机存放的三个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屏端地址只要对应您下位机存放的三个寄存器就可以了。

说明书的的地址是30012、30013、30014我怎么输呀,中间有什么分隔,超过5位就不让输了?我传上的符件怎么看不见呢。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我知道您的意思,累计流量数据类型不是整型的,是实数,瞬时流量是整型数。所以这数据要选择正确的格式,还有如果是MODBUS 通讯读的数据,要注意实数的二个高低字顺序,读的可能是反的,我用西门子的读的就是反的

网友B:
还有补充下:这流量的我做过的,累了流量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整数部分是实数占二个字的存储,小数部分是整型,占一个字的存储空间,所以要用到三个寄存器,我是用二个数值显示元件做的,一个格式是实数再放一个点的文本,再放另一个显示元件整数,显示小数部分,地址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补充下:这流量的我做过的,累了流量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整数部分是实数占二个字的存储,小数部分是 ...

能留一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
能留一下联系方式吗

            您好,需要您将您的单位名称  贵姓 手机号码 使用HMI型号发送至tech@weinview.cn
            再为您安排对应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