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和台达PLC用RS485 2W通讯不了

楼主(2020-02-14):
请教,TK6071IP和台达PLC用RS232通讯正常,用RS485 2W 通讯不了。
在触摸屏这边设置 COM2(9600,7,1) RS485 2W   站号2
PLC这边在程序开头 编写
MOV H86 D1120
SET M1120
接线检查过是对的,就是通讯连接不了。

网友:
注意:通讯类型选择 RS485 2W 时,通讯站号必须设置为非 0 的站号;否则无法与 PLC 建立通讯
(WPLSoft 软件亦不支持通讯)。

详见我们官网通讯示例,这里有232和485通讯方式详解
【通讯实例下载】 C05.与DELTA DVP通讯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