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置信息和配方数据库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2-17):
各位大神,小弟初来乍到,还请多多指教~

最近在做一个8102iE屏的程序,想给程序设置一个配置文件,这里面会包含比如设备类型(中文字符串),设备编号(数字串),配件数量(数字),类似这样的数据。在界面中,还想把记录条数和元件对应起来,有几条记录,就显示几个元件,并点击进入查看详细信息。另一方面,每次部署,这些信息可能都不同,希望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简化部署过程。

于是我想到了用配方数据库的方式。但是现在遇到一些问题:
1. 用配方作为配置文件是否合适?有没有其他方式?
2. 如何遍历配方库。比如根据有多少条设备编号,就在界面上显示多少个设备,并在设备位置显示对应的设备类型。

多谢指教~

网友A:
可以使用配方数据库实现。
视频教程09.配方数据库视频教程_EasyBuilder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配方数据库实现。
视频教程09.配方数据库视频教程_EasyBuilder Pro

多谢指教。

还要请教一下,有没有 什么办法能不通过点击配方检视元件里的记录,直接通过宏修改配方当前选定的行号?(这样我在之后的页面可以直接通过Recipe.Selection获取相应的信息了)

写着写着好像是要重写一个配方检视元件了...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
已经搞定了~谢谢~!

ps:疫情期间,祝愿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