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plc

楼主(2020-02-19):
谁能帮忙弄个触摸屏通讯控制三菱fx-3u plc的案例 触摸屏通讯成功plc能正常输出 触摸屏通讯线拔下来禁止plc部分输出 触摸屏通讯线插回去plc所以输出正常输出

网友(2021-01-27):
可以用宏指令里面定时置位一个M点,然后PLC里面复位,再做一个时间继电器来检测固定时间内那个M点有没有动作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