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下载IOS版本的EasyAccess 2.0?

楼主(2020-02-21):
在apple store里搜不到EasyAccess。搜索cmt viewer倒是有。怎么弄?

网友:
苹果客户端的EA2.0的软件不再需要登录Apple ID进行下载了,只需要在苹果自带的
浏览器软件Safari里面输入网址  ios.easyaccess.cn 下载即可,按照上面的提示
在 设置--通用--设备管理--信任EasyAccess2.0就可以了。
VPN软件不需要再额外下载了

cMT-Viewer软件和 VNC软件直接在   app store 里面正常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