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T6070iH触摸屏的用户手册电子档

楼主(2020-03-04):
手上有块MT6070iH触摸屏,但是网上没有找到它的用户手册,哪位有麻烦发个电子档到41756248@qq.com,谢谢了。

网友A:
官网有他的datasheet
【样本下载】 MT6070iH_DataSheet_CH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他的datasheet
【样本下载】 MT6070iH_DataSheet_CHS

多谢回复啊,那里下载的datasheet不过只有2页的简单介绍,没有详细的说明,记得用户手册至少都几十页的,难道威纶通的用户手册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A:
多谢回复啊,那里下载的datasheet不过只有2页的简单介绍,没有详细的说明,记得用户手册至少都几十页的,难道威纶通的用户手册都是这样的么?

             不客气;datasheet是针对这个型号的产品参数手册;如果您要的详细使用手册的话,对应是EB8000编程软件使用手册,有几百页,给您链接:
【手册下载】  EB8000使用手册(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datasheet是针对这个型号的产品参数手册;如果您要的详细使用手册的话,对应是EB80 ...

好的,谢谢,请问下面图片中的MT6070iH同一个通讯口的文字表示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DB9母头标识了COM1[RS485 2/4W], COM3 [RS485], COM3 [RS232]
,那实际选用的哪个呢?

网友:
好的,谢谢,请问下面图片中的MT6070iH同一个通讯口的文字表示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DB9母头标识了COM1[RS485 2/4W], COM3 [RS485], COM3 [RS232]
,那实际选用的哪个呢?

           不客气;是这样的,端口这样标注的意思是这个端口此3个端口都可以支持,您根据您连接设备选择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