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中文

楼主(2020-03-07):
在EB8000软件中无法把中文文字编写到界面上,只可以编写英文。是缺少字库么?我是小白问题可能很幼稚!

网友:
您描述的异常现象很清晰,我听明白了;
不过按理 编程的时候  不应该会出现您所描述的问题;
可以检查一下电脑字库或是更换电脑测试一下。

网友:
下载的时候,有没有勾选 字体选项 一起下载到触摸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