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 Builder 里PLC通讯端口设置的困惑

楼主(2020-03-08):
Easy Builder 里PLC通讯端口设置, 刚开始理解这个是 在线模拟 时PLC下载线在电脑上的端口设置,但是想想为啥只有COM1和COM3两个选项?

后面用MT6070iH与S7 200连接时,设置COM1就可以正常工作,设为COM3就反馈PLC no response,是不是这个也表示PLC连接的触摸屏的那个口??触摸屏DB9母头有3个标识COM1[RS485 2/4W], COM3 [RS485], COM3 [RS232],是不是这几个?

小白一个,帮忙解释下,或者哪个有官方文档有解释?谢谢了

网友A:
这里添加的是屏上使用的端口;
使用端口不同,对应的做线管脚线序也不同;
如您举例,您使用COM1 485 2w可以通讯,说明通讯线制作屏端使用的是125的管脚;如果您程序中改成COM3 485,那么,通讯线序要换成695才可以。
ps:端口的脚位定义您可以到此路径下查看:EB8000软件》说明》说明主题》硬件设置》通讯端口脚位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添加的是屏上使用的端口;
使用端口不同,对应的做线管脚线序也不同;

收到,明白了,多谢解答!

网友:
收到,明白了,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添加的是屏上使用的端口;
使用端口不同,对应的做线管脚线序也不同;

看了下MT6070iH的针脚图,母头Female 9 P里的COM3[RS485 2W] 和 COM3[RS232] 针脚空白代表什么意思啊,表示不可用还是别的意思?

网友A:
您好,需要使用哪个端口,直接对应使用说明中的针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需要使用哪个端口,直接对应使用说明中的针脚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

比如说,使用说明里的COM3的针脚说明部分是空白的,如果我要使用COM3,线缆应该选哪个针脚次序?

网友A:
谢谢回复。

比如说,使用说明里的COM3的针脚说明部分是空白的,如果我要使用COM3,线缆应该选哪个针脚次序?

           不客气,您的COM3端口没有截图全,如下图;截图全的情况下,空白忽略,看各个端口标识的管脚,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您的COM3端口没有截图全,如下图;截图全的情况下,空白忽略,看各个端口标识的管脚 ...

多谢,确实是截图不全,现在明白了

网友:
多谢,确实是截图不全,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