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0-03-10):
版主,我是第一次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请问用EBproV6.03软件系统参数为MT8102IE,怎么软件显示是12吋屏的呢?

网友:
同是小白。网站介绍是10.1吋 TFT, 1024x600。不影响使用就不用管它了

楼主:
就是呀,弄不明白是咋回事!

网友:
大家好
屏幕尺寸基本可以依据HMI型号中的后几位确定;
软件中括号中显示的是分辨率。
我们MT ie系列下的12寸对应的机型是MT8121ie;MT8102ie是10.1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