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值输入写入地址的问题

楼主(2020-03-13):
数值输入使用读取跟写入地址,读取地址后还要按触摸键盘的ENTER才能写入地址,有什么办法可以读取地址跟写入地址同步?

网友:
对于您的这个疑问,我这样来回复下:
1.我们数值/位元件的读取和写入地址  可以使用同个地址;
2.如果使用不同的地址,取得的效果是元件本身状态或是数值会根据读取地址做变化;在屏幕上改变元件状态或是数值,可以传到写入地址;
3.这里很多客户都容易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误以为设置了读取地址和写入地址后,会自动将读取地址的状态或是数值传到写入地址。 事实上,我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如果要做数值/位信号传输的话,请使用我们的资料传输或是宏指令。

楼主:
数值原件

数值原件

使用项目选单配合索引寄存器就可以达到选取不同项目显示
跟传送不同参数的目的。数值输入如果可以增加一个选项控
制同步写入地址就能简单实现了,还是希望你们后续版本可
以增加该功能。TK6071IP是不是不支持配方数据库?

网友:
您好,收到!目前此功能还请按一开始说的资料传输或是宏指令实现;
TK6071IP不支持配方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