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屏通过交换机读取一台S7-200SMART如何设置,在操作一台屏上位开关,另一台屏不能...

楼主(2020-03-16):
有没程序案例,比如主屏有5个位开关,在操作其中一个位开关,从屏的5个位开关不能操作。通过交换机通讯。最好能给个设置截图

网友:
可以提供思路:
主屏上的1号键 可叠加将PLC某个位置位的位元件,比如叠加将M100置ON(然后这个M100为off时打开,控制所有从屏写入元件安全生效失效)

楼主:
按这种方法做了可以达到我的使用要求,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我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现在两屏一机能使用,就是互锁没有效果,在不改PLC程序的情况下,M100如何设置,我设置是位开关按钮

楼主:
我查了下,要用宏指令,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您现在的情况是,主屏操作的按键上叠了一个位元件,比如将M100置ON,然后从屏的操作按键都用M100锁住了,需要M100为OFF时才可以打开,如一开始的截图设置。现在锁不了吗?
有没有截图看下,如果发送受限,也可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现在的情况是,主屏操作的按键上叠了一个位元件,比如将M100置ON,然后从屏的操作按键都用M100锁住了,需 ...

已发邮箱,麻烦帮忙看看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