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失败

楼主(2020-03-17):
触摸屏和三菱FX1NPLC通讯失败

网友:
和三菱FX1N如果连接那边422编程口的话,注意接线,参数很简单,提醒三菱的编程口是422,等同于我们的485 4w,并非232哦
其余可以参考附件。

楼主:
原来是通讯了的,我从做完就不能通讯了,客服说得用BD板,通讯协议MC ,可选项里没有啊。

楼主:
链接422编程口在哪里选通讯协议啊?

网友:
抱歉,您给出的信息 有些混乱;
连接三菱FX1N的接口应该是您自己确定的:是连接编程口还是接BD模块?
若没有特殊要求,连接编程口,就按我一开始给出的回复操作。
FX1N使用编程口和屏通讯,PLC端不需要做相关参数的设置。详见一开始回复的pdf文档。

原来是通讯了的,我从做完就不能通讯了

            若现在是这样的现象,那么原来的通讯连接口是什么?您说的做完又是指做了哪些?这些都是不明确信息。
或者您留一下相关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还有问题详况至tech@weinview.cn给我们对应跟进,提高下解决效率。谢谢配合!

楼主:
抱歉,我是初学者,这个触摸屏和PLC在原设备上正常使用,由于生产工艺变动停止使用,全套移动到另一台设备上,把触摸屏和PLC里原有程序删除从新编程的就通讯失败了,6QQE

楼主:
通讯成功了,是PLC型号驱动选的不对,应该选FX2N的驱动,改完就通讯上了

楼主:
谢谢WeinVieW的知道

网友:
好的,收到您通讯成功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