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元件

楼主(2020-03-18):
能否把数值元件中的“比例转换”放置到触屏显示界面中能随时更改?

网友:
可以使用“动态比例”

楼主:
谢谢,“这个动态比例"在哪里?

网友:
谢谢,“这个动态比例"在哪里?

           不客气。上个回复有附 动态比例的路径标识图。

楼主:
再次感谢!!我用的手机,网页上不显示,改为电脑版才看到。再次请教,“动态比例"这个参数是不是跟屏的型号还是软件有关?EB8000上我没看到!

网友:
再次感谢!!我用的手机,网页上不显示,改为电脑版才看到。再次请教,“动态比例"这个参数是不是跟屏的型号还是软件有关?EB8000上我没看到!

      客气了。对的,动态比例,EB 8000软件没有;现在在售机型对应的EB pro软件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