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0-03-18):
威纶通触摸屏编译时出现邮件功能未启用!本来就没有启用邮件功能的,哪位大侠知道该怎么处理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型号切换过程中产生的和自带画面功能的匹配问题;
现在双击报错内容,会指向对应元件,使用不到的话,直接删除就可以通过编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型号切换过程中产生的和自带画面功能的匹配问题;
现在双击报错内容,会指向对应元件,使用不 ...

谢谢!

网友:
默认在100几的窗口有一个控件用到,删除控件就好。哪个窗口?哪个控件?编译出错时,出错信息有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