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常闭按钮

楼主(2020-03-18):
各位师傅,想问一下怎么制作常闭按钮啊?

网友A:
这说的很模糊,触摸屏内部寄存器,动作取反就是反逻辑,plc 按PLC 的做就可以。

网友B:
不知道使用我们内部的位元件,状态设置为OFF,是否是您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的很模糊,触摸屏内部寄存器,动作取反就是反逻辑,plc 按PLC 的做就可以。

谢谢你,就是初始状态是常闭触点,然后按下去状态改变,就像我们的停止按钮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使用我们内部的位元件,状态设置为OFF,是否是您的需要?

谢谢,我想设计成就像我们普通的常闭按钮那样,初始状态是常闭触点,按下去常闭变常开,松手又变成常闭,内部元件好像找不到这种对应现实停止按钮的内部元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就是初始状态是常闭触点,然后按下去状态改变,就像我们的停止按钮那样

然后松开手,有变成常闭触点了

网友:
谢谢,我想设计成就像我们普通的常闭按钮那样,初始状态是常闭触点,按下去常闭变常开,松手又变成常闭,内部元件好像找不到这种对应现实停止按钮的内部元件

            不客气,按这样的需要,可以使用复归型,如下设置:

网友(2020-07-09):
您好,怎么制作常闭按钮的方法您这掌握了吗,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