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资料取样速度慢

楼主(2020-03-19):
各位大神:我用PLC触发的资料取样,保存在HMI中,在触摸屏界面也作 了一个显示,为什么最快显示来也要1-2秒,有时4-5秒才显示出来,有哪 位知道原因?谢谢!

网友A:
请将问题详况,包括屏和PLC的型号,通讯方式,画面做的显示元件具体是什么以及您的相关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们对应跟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将问题详况,包括屏和PLC的型号,通讯方式,画面做的显示元件具体是什么以及您的相关信息:贵姓  ...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60个数据只记录了40个左右,必须打开历史数据界面才能完全记录没有丢失,切换到其他界面运行就会出现少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