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窗口怎样实现A窗口随意选择叠加其它窗口?

楼主(2020-03-22):
怎么样由程序或宏控制,实现A窗口重叠B窗口,A窗口重叠C窗口,A窗口重叠D窗口。可由程序实现切换。

网友:
目前只能在编程的时候,在窗口属性中设置好重叠窗口编号。

楼主:
怎么样由程序或宏控制,实现选择A窗口叠加B窗口,或选择A窗口叠加C窗口,或选择A窗口叠加D窗口。由程序实现切换。请指点!

网友:
如果是叠加窗口,不支持指定窗口编号;只能在编程的时候,在窗口属性中设置好重叠窗口编号。
如果是弹出窗口的话,可以使用间接窗口,通过给字地址中赋不同的值弹出不同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