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

楼主(2020-03-25):
请教各位大师,触摸屏上怎么编辑年月日程序

网友:
您请参考HMI时间显示与修改

网友(2020-05-13):
时间显示

方法一:菜单栏【元件】—【其他】时间相关—日期/时间

方法二:通过系统保留字做数值元件(LW9017—LW9022)

时间修改

方法一:屏上直接修改LW9017—LW9022寄存器中的值。(注:离线模拟不生效)

方法二:屏上进入HMI系统设置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