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9502密码好像在宏指令中修改不了

楼主(2020-03-26):
(1)现在在触摸屏系统参数中设置两个操作级别
         1、第一个操作级别根据触摸屏上设置的密码
        2、第二个操作级别的密码在触摸屏上设置过,我想在宏指令中修改,即不使用触摸屏上的固定密码,但是好像在宏指令中改不了LW9502的值
       3、登录密码用的是LW9220

网友:
我使用EBproV6.03.02_20200213测试宏指令可以更改LW9502中的值。
还需要将LB9061置ON更新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