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连接plcs7-1200与tk8071ip网线,路由器接不上

楼主(2020-04-02):
本人有tk8071ip,plcs7-1200,网线连接,路由器,博图v16,如何连接,以及如何通讯?试了下,接不通,能否高手指点有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软件中可以选择Siemens S7-1200/S7-1500(Absolute Addressing)(Etherent);用软件中自带地址通讯,只需要注意屏和PLC的ip在一个网域,不重复;我们编程软件中填入的是PLC ip;
另TIA设置:[常规]》[保护]》[允许远程伙伴(PLC,HMI,OPC…)使用PUT/GET通信访问]必须勾选。

若导入标签,请参考附件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中可以选择Siemens S7-1200/S7-1500(Absolute Addressing)(Etherent);用软件中自带地址通讯 ...

非常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