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20-04-09):
硬件规范
波特率:9600 bps
每帧字节数:8 字节
每帧数据格式
1 字节 1 字节 1 字节 3 字节 2 字节
特征字 指令字 通道字 数据 异或和校验字
注: 所有通讯字节都采用 ASCII 码
 特征字 = $

我有一个设备是这种通讯协议,怎么和触摸屏通讯控制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MODBUS协议,我们有直接驱动;
如果不是的话,可以走自由协议通讯,参考如下示例【范例程序下载】  D29.自由口通信协议示例

楼主:
有一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