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显示不全问题

楼主(2020-04-14):
如图,EB8000软件,属性界面显示不全,还有同一程序,用同版本的软件在不同的电脑找开,元件位置有改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A:
1.调下如图参数试下;
2.软件开启一个工程,再反编译xob格式工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调下如图参数试下;
2.软件开启一个工程,再反编译xob格式工程试试。

感谢回复,我试一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