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6013IP无法使用穿透

楼主(2020-04-15):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0476.html如网址所示,请官网可以给一下接线图和具体的接线图吗?也请不要跟我说官网有例子什么的,就是按照例子来做的……

网友:
1.使用串口穿透功能,需要通过内部地址设置使用端口对应参数(如图),参考官网的这个示例D14.串口穿透通讯示例,加入到您现有程序中,下载到屏中对应设置使用的串口参数,生效后实现穿透;
  接线的话,假设您现在使用的MT6103ip  COM2 485 4w连接的三菱的编程口,这样,这根线不动;再使用另一个口上的COM1 232连接电脑,线序是电脑235对应屏的325;

2.若按步骤1使用 还是得不到解决的话,将新的配置参数等信息 包括您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们对应跟进。

楼主:
屏到PLC没问题,我用的是USB转232(公),然后找一根母对母(直连,23交叉都不行),连接两个COM1(电脑端也是com1),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
                          收到
若按步骤1使用 还是得不到解决的话,将新的配置参数等信息 包括您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们对应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