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和EB PRO6.04字体问题

楼主(2020-04-15):
win10系统,EBROT 6.04版本,打开以前的文件时提示找不到方正正大黑简体。但是字体已经安装到win10字体里了,word可以用这个字体。如何处理,请大神们指导。

字体无法更换

字体无法更换

网友:
1、新建个程序,在软件的字体管理中将此字体加入;
2、再打开原来的程序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字体。

网友(2021-04-09):
你可以把需要的字体复制出来放到桌面上,然后右键“为所有用户安装此字体”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2020-04-24):
谢谢大神指导,但是新增时找不到需要的字体,地区所在客服让我换成win7系统。win10系统兼容性实在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