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多个配方保存据

楼主(2020-04-16):
触摸屏用的是eb8000,想实现多个配方保存plc数据,先设置行数,列数,间距,可以计算出点位数量,然后保存成一个配方。供plc调用,参考官方网站下载的例子,不太实用,请问这样的配方应该怎样实现。麻烦管理员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非常不建议这样来用
1. 行 列 让触摸屏来转换成点 那么每个配方的储存空间就会很大  (除非你的行和列 限制的值比较小)
   储存空间必须按照最大的行*列 来分配
2.计算出来的点数据 相对比较多  会影响到触摸屏与PLC的通讯 让其变得繁忙  当然也可以在某个情况下才传输

建议直接用行 列 间距等参数传给PLC  对于PLC来讲 也是很简单的事 也不用去计算每个点 直接每次计算一个点即可

网友(2020-07-10):
我是做过一个,电池包点焊机,使用触摸屏配方数据存储99套不同的点位!使用了触摸屏宏实现!行列都是使用触摸屏宏运算, 行列可设,程序可切换99套,可使用U盘数据导入导出,内部使用了EW传送到RW,配方数据调用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