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中自定义子函数如何实现返回多个值

楼主(2020-04-25):
我想用宏指令的子函数做一个三点坐标求圆心坐标和半径的功能,输入(X1,Y1);(X2,Y2);(X3,Y3)
请问怎么能同时输出三个值,就是圆心X0,Y0的坐标和半径R, 算法公式己经有了,就是如何同时输出三个值的问题,
我看到例程上只有一个返回值。
    通过试验,也只能返回1个返回值 ,不能返回多个返回值 ,或者返回数组

请问如果需要返回几个返回值 ,要怎么实现?

网友:
建议直接把结果转到触摸屏内部地址 LW等  然后调完子程序后 读取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