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SUM指令应用请教

楼主(2020-04-27):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short AA,BB
//unsigned int AA,BB
char AA,BB
GetData(AA, "Local HMI", LW, 4000, 1)
ADDSUM(AA, BB, 1)
SetData(BB, "Local HMI", LW, 60, 1)
end macro_command
程序如上,三种变量类型都试过,在LW4000中可以正常输入和显示,但是当数值大于255时,LW60的值就不正常了,请各位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2020-05-27):
这么长时间,威纶的高工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吗,追问一下,请问ADDSUM这个指令是否可以理解为求和指令?

楼主:
麻烦威纶的大神们或者路过的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2020-07-09):
肯定会不正常,你放一个字符显示框上去试试

网友(2020-08-09):
它通常是以十六进制为数制表示的形式,如:
十六进制串:
1
0102030405060708
的校验和是: 24 (十六进制)
如果校验和的数值超过十六进制的FF,也就是255. 就要求其补码作为校验和.
通常用来在通信中,尤其是远距离通信中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