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EB Pro里找不到TK6071iQ这个型号?

楼主(2020-04-28):
我安装的是最新版的 EasyBuilder Pro V6.04.01.291 Build 2020.04.01

使用的HMI 型号是:TK6071iQ

在EB PRO里组态完毕后,用USB盘的方式上传至HMI,写入完毕后提示有错误,HMI型号不对。问题是我在EB PRO里面编程组态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有这个HMI的型号啊?只有一个型号最接近的是:MT6071iP/MT8071iP (800 x 480)。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TK6071IQ要求简体中文的电脑系统安装简体中文的EB Pro编程软件,才可以选择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K6071IQ要求简体中文的电脑系统安装简体中文的EB Pro编程软件,才可以选择到。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的确是安装的英文版。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的确是安装的英文版。

楼主:
安装好中文版的EP PRO之后,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