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历史报警记录问题

楼主(2020-05-04):
按照目前的设置,今天触发了一个报警,那么前几天的历史报警记录都不会显示了。

楼主:
目前图片上传不了,事件登录设置“储存为历史数据”,“保存到HMI”,时间是“180天”。显示元件上模式是“历史”,启用读取多个历史资料(90天)。

网友:
您好,按此使用说明设置好历史控制地址(注意此地址,程序中别的地方没有重复使用)是可以显示的。
如果,您那边还是不可以,可以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还有问题描述 对应程序 截图等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