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取样,只能记录 上一天的数据

楼主(2020-05-10):
资料取样 只能记录 上一天的数据, 数据只能记录一天的,  今天数据更新了, 上一天的数据就没了,被清除了。

网友:
建立资料取样的时候,设置历史记录保存;
然后可以通过历史控制地址调用或是查看,可以参考我们的说明书或是官网对应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