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自由协议串口发送数据INPORT,在通过OUTPORT向串口发送,数据不同

楼主(2020-06-05):
        使用自由协议模拟modbus通过串口通信的时候,通过OUTPORT发送给串口数据正确,但是用INPORT读串口的数据不正确。然后写了一个宏指令验证,用INPORT读串口数据存放到“ response[32] “  数组中 在通过OUTPORT 发送 response[32]的值,结果收发不一致,麻烦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
        例如:发送01 03 01 00 01 00 02 E6 32
                  收到01 A0 00 40 02 9E FE 00
        宏指令如下:

char response[32]
short return_value

INPORT(response[0],"Free Protocol",8,return_value)

OUTPORT(response[0],"Free Protocol",8)

end macro_command

串口做过回环测试,排除串口线的问题

麻烦请问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了

楼主:
已解决,串口配置问题

网友(2020-11-04):
串口哪里的配置问题,望回复,和你的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