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添加进度读条

楼主(2020-06-06):
触摸屏和PLC链接,触摸屏有一个开始按钮,开始按钮按下后许要等50秒后设备运行,
在这50秒时间中想在触摸屏上加一个进度读条,请教一下大佬们。谢谢了

网友:
我的方法,棒图。横向,向右→地址PLC内开始置位一个位变量,使一个寄存器做递增,秒钟触发,依次加2,51秒加到100.复位变量。触摸屏棒图通过位变量显视棒图,上限到100,复位就不显示了,表示启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