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事件显示问题

楼主(2020-06-06):
请教:事件显示的项目能不能自行添加,将寄存器的数据作为显示内容?多重监看的数据能不能作为单独项目在事件显示中显示?

网友A:
通过多种监看的方式 可以将寄存器的数据显示在报警内容中;
事件显示 通过  勾选 [事件信息] 将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多种监看的方式 可以将寄存器的数据显示在报警内容中;
事件显示 通过  勾选 [事件信息] 将其显 ...

谢谢!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多种监看的数据是和“事件信息”合并为一项的,我想单独分开。

网友:
谢谢!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多种监看的数据是和“事件信息”合并为一项的,我想单独分开。

            不客气!目前只能一起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