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要判断一个时间在24小时的哪个时间段

楼主(2020-06-08):
各位大神请问用宏指令怎样来判断
把24小时分成4个时间段
时间段1,8:00-12:00
时间段2,12:00- 16:00
时间段3,16:00- 22:00
时间段4, 22:00-8:00
这4个时间段把24小时 任意划分的
怎么判快速判断给出的时间点 是在哪个时间段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short a bool b,c,d,e GetData(a, "Local HMI", LW, 9019, 1) b=(8<=a and a<12) c=(12<=a and a<16) d=(16<=a and a<22) e=(22<=a or a<8) SetData(b, "Local HMI", LB, 0,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1, 1) SetData(d, "Local HMI", LB, 2, 1) SetData(e, "Local HMI", LB, 3, 1) end macro_command复#

楼主(2020-07-21):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short a bool b,c,d,e GetData(a, "Local HMI", LW, 9019, 1) ...

这个时间不是固定的只是举例,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是个变量,可以任意设。最不好判断的时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