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读写 s7-1500的Lreal的数据

楼主(2020-06-08):
请教如何读写 s7-1500的Lreal的数据,lreal是64位长度,但是威纶的数据读写控件只有32位float,那请问如何做呢,谢谢

网友:
64bit有符号整数,无符号整数以及浮点数,cMT系列人机自EBPro V6.03.02版本开始支持。

楼主:
那请问是不是暂时只有CMT系列可以支持 ,MT可以吗

网友:
那请问是不是暂时只有CMT系列可以支持 ,MT可以吗

               对的,目前只有CMT可以,MT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