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无可编辑线条的 动态属性

楼主(2020-06-09):
与位状态指示灯一样,画一根直线 或者 多段线应该赋予 动态属性,, 效果与位状态指示灯一样。
或者多状态指示灯一样,必须赋予可编辑 动态属性,

网友:
目前我们的实现方式是,可以将您画的状态图添加至向量图库,然后再在位状态或是多状态元件上调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