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8103与基恩士KV-NANO PLC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2020-06-12):
威纶触摸屏与基恩士PLC以太网通信的时候,只要选择以太网,默认安装的就是KV-5000的驱动,可实际是KV-nano系列的PLC,根本连接不上啊?官方有相应的范例程序么?

网友:
根据Nano PLC的通讯模式,如果是上位链路模式,对应截图中的第一个驱动;
如果是studio模式,对应截图中的第二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