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和NXP2,EIP通信导入的数据类型问题

楼主(2020-06-15):
现在屏MT8071IE,PLC:NX1P2(OMRON)
遇到的问题是:我用TON指令,数据类型是TIME
但导入标签后,TIME变成了UDINT。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会有我司FAE对接此问题。

网友:
威伦触摸屏不支持时间型数据类型,需要在程序里面将时间型转成整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