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各元件怎样调整层次?例如上推一层或下推一层等

楼主(2020-07-09):
比如这个,我先插入了按钮,后插入了图片,图片的层次在按钮之上。用什么操作可以使图片的层次在按钮之下呢?各位大神,能否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您好 可参考附图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可参考附图步骤。

谢谢您的回复,完美的解决了问题,感谢!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完美的解决了问题,感谢!

网友(2023-01-18):
感谢感谢,正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