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关于开始停止按钮的问题

楼主(2020-07-09):
威纶通触摸屏元件上的“位状态设定”、“位状态切换开关”,有常闭点的输入方式吗?有一段电机的启动停止,现场是有停止按钮的,所以我希望在触摸屏上也能有常闭按钮的选择,但我发现只能是设定OFF,设定ON。没有常闭点的功能。请问在不改动PLC程序的情况下有什么替代方式吗?

网友A:
使用设定OFF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设定OFF就可以。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但我还有疑问:
       使用OFF,仅仅是将所指定的寄存器状态设定为OFF。
       可目前我需要的是常闭点操作,意思是这样的——在不触动按钮的情况下,这个按钮所指定的寄存器状态为ON,当触动按钮后,使寄存器的状态变成OFF,送开按钮后,这个按钮所指定的寄存器状态恢复为ON。
       位状态切换开关中有操作模式位“复归型”的设定,和我的要求正好相反,即“常开”模式,这个模式是这样的——在不触动按钮的情况下,这个按钮所指定的寄存器状态为OFF,当触动按钮后,使寄存器的状态变成ON,送开按钮后,这个按钮所指定的寄存器状态恢复为OFF。
       请问,怎么设定,才能达成我说的这个“常闭”按钮的状态呢?
       盼复!!!
              万分感谢!!!

网友A:
不客气,我们的复归型是这样的效果,见图说明
您这样的需求还是建议在PLC端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我们的复归型是这样的效果,见图说明
您这样的需求还是建议在PLC端取反。

哎,因为是标准线,PLC取反改动太大了 。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