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进度条

楼主(2020-07-09):
怎样用棒图制作开机进度条?

网友:
棒图的外观中【显示方向】选择【往右移动】,范围中最小值,最大值设定好;将元件放置画面,拖动大小;
根据自己的需要给读取地址对应赋值即可。

楼主:
现在我进行到赋值的这一步了,但是到达指定的数值之后不能切换基本窗口。例如,我使用自加指令,对LW20进行自加,自加到一百切换基本窗口,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
可以先在元件——PLC控制下增加一个切换基本窗口的选项,比如控制地址设定LW100;
然后通过宏指令对LW20中的数值判断,达到100的时候,往LW100中赋值需要跳转编号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