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ccess2.0 HMI上线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11):
下午刚用试用三十天开通MT8150IE,按照步骤坐下来,现在屏幕不能上线,一直是脱机状态。
弹出76号窗口显示错误201,按stop再按start,先显示 "Not activated 1",再显示错误201,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您好 请按如下步骤排查下:
1.触摸屏程序里面,EasyAccess2.0 服务器位置是否选择正确,如果是在 www.easyaccess.cn 上注册的 Domain 账号,EasyAccess2.0 服务器位置必须选择“中国地区”,并且在下载 触摸屏程序的时候,必须勾选“使用 EasyAccess2.0”
2.触摸屏程序中切换到 76 号窗口后,点击“Proxy setting”后,Proxy 选择“Disable”, Login 也选择“Disable”
3.确认触摸屏是否可以正常上网,正常情况下触摸屏选择自动获取 IP 即可,确认触摸屏 获取到的 IP 地址是可以上网的(测试方法:电脑本地连接选择手动获取 IP,把触摸屏上自动获取到 的 IP 地址相关信息全部填写到电脑的本地连接里面,将连接触摸屏的网线拔掉连接到电脑上,如果 此时电脑可以上网,则说明触摸屏上获取到的 IP 上可以正常连接外网的)
4.查看触摸屏的日期和时间是否正常,如果时间不正确,请调整至正确的日期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