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输出到点阵屏幕或普通显示器

楼主(2020-07-13):
各位大佬好:
目前根据客户要求,有两个选型和方案设计方面的问题:
已知:
1、目前我们用的最多的是MT6103IP;
2、PLC是台达的AS系列或者是其它系列。
3、客户需要把一些像成品生产的数量/长度,当前速度,警报信息等输出到点阵LED屏幕上。
4、另一位客户想了解是否能把更详细的数据或者界面通过VGA、HDMI、AV之类的视频端口输出到显示器或者电视机上。
求答:
1、是否需要更换触摸屏?需要用哪些型号?
2、是否需要增加硬件?具体搭配的硬件型号是哪些?
3、是否需要其它设计软件?具体软件是哪些?
4、威纶通有没有跟一些点阵屏厂家有成熟合作的?可否直接提供相关联系方式和资料?

网友A:
CMT HD/FHD可以通过HDMI口将画面输出到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T HD/FHD可以通过HDMI口将画面输出到显示器。

你好
1、是自带HDMI口么? 画面是指触摸屏的当前画面?还是另外设置的画面?
2、目前有客户急需的是输出到点阵LED上的,是一些像长度、速度、警报等数据,这个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是自带HDMI口么? 画面是指触摸屏的当前画面?还是另外设置的画面?

             您好,是自带HDMI口;输出的是CMT HD/FHD的编程画面;

建议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们对应电联跟进下。